求助:继电器

楼主(2005-07-24):
现做一个PLC控制的加药泵的控制柜,加药泵有16台,220V/12W,要求DI点有泵的手/自动,运行,故障输入.请问,它们分别是通过什么元件输入的.12W的加药泵需要加热继电器吗?接触器用什么规格的?

网友A:
可以用选择开关和拨码器共同完成,高级一点用触摸屏--可节省开关和按钮。药泵装保险,接触器用继电器代替。

网友B:
输入元件很多.看需要.按扭热继电器是必须的. 接触器用最小的.节约成本.型号很多.220V.

网友C:
DI点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和转换开关的触点输入的,热继电器可有可无。

网友B:
电机故障如何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