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S7300中如何实现数据传输

楼主(2005-07-24):
各位高手:我开始使用S7-300,有一问题请教。 在S7-200中可以使用指针方式进行成批数据传输,在S7-300中如何实现?例如:把DB1.DBD0~DB1.DBD16,DB1.DBD20~DB1.DBD36......,DB1.DBD80~DB1.DBD96数据根据需要可传输到DB2.DBD0~DB2DBD16?利用系统功能块SFC20可以实现,但我的方法很笨.我很想利用类似S7200中的一道指令:" BMD *VD0 , VD400 ,5"来实现.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300和200是有区别的,你不要认为西门子的东西都可以通用,你 既然都知道用,何必要和200一样呢

楼主:
回复陈先生: 首先说明一下,我对S7-300很不了解。下面说的可能有问题,不要见笑。 如果要把这5组数据分别传输到目标地址,当然可以分别调用5次 SFC20功能块。假设现在有一个配方问题需要解决:系统可以设定50组配方,每一组配方数据可以随时在上位机显示和修改,并可以随时改变当前系统使用的配方。对每一组配方的显示和修改,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很笨)来实现:按选择的配方号对每一组配方进行显示(把配方存储区数据搬到显示区;需要修改时再按配方号将修改好的数据传输到配方存贮区。来来回回的调用多少次SFC20,请教我该采用哪种方法能很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