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各位大虾,仪表怎样去减少无线电干扰?

楼主(2005-07-24):
我们现在做一个称重仪表,当用对讲机靠近仪表发信号时,仪表有时会死机,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整台仪表加金属屏蔽罩,信号线换成屏蔽线, 接地良好。

网友A:
哈哈,规定不能使用频率过高的对讲机嘛! 从仪表身上去解决内容就比较多了

网友B:
这是EMC性能太低的问题,我们可以帮忙! 010-68703353 夏先生 QQ:10815405 xiahj@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