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气搅拌电磁阀吗?它是属于阀门还是搅拌器?

楼主(2005-07-24):
有空气搅拌电磁阀吗?它是属于阀门还是搅拌器?

网友A:
没有听说空气搅拌电磁阀,是不是气动搅拌器?用气体的力量带动搅拌器的?如果是的话,应该属于搅拌器了.

网友B:
你是指气动泵吧? 它可以用来做搅拌器的.

网友C:
有磁力搅拌.没有听说空气搅拌电磁阀.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D(2005-12-05):
各位帮忙找一找有没有气动搅拌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