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开关电源

楼主(2005-07-24):
三菱A540,7.5KW的变频器,开关电源的整流桥二极管坏了,型号为B0615,其参数是什么呢?电流电压等.能用什么样的代替呢?请指教先.我用1N4007可以吗?

网友A:
耐压大于1200V,外形大小差不多的普通整流二极管都可用。

网友B:
绝对不能

网友C:
用快恢复二极管可以代换,

网友D:
如果用普通整流二极管用在开关电源上,很容易烧坏,因为开关频率很高,工作在脉冲状态下,,应该选用快恢复二极管,赞成徐工的意见,

楼主(2005-12-12):
可我用了1N4007啊,至今都很好哦。是给开关电源整直流的。380的交流电进。一直没来谢各位。多谢了。呵呵。再打捞一次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