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求助:虚拟仪器在电路板检测方面的应用和方法

楼主(2005-07-24):
请教各位前辈:请问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图像采集在电路板质量检测方面的具体应用和方法都有哪些?

网友A:
我看到过有关IC表面标识的检测系统设计,这应该算是你所说的这一方面吧 具体的检测指标不是很清楚 ,当然也是用机器视觉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