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寻找s5通讯高手!

楼主(2005-07-24):
目前在现场做s5 155u cp1430以及cp1613和wincc之间的数据通讯,无论怎么连接都不能连通.我手边有目前我所配置的图片,有那位热心大侠肯帮忙,留下邮箱或联系方式,给予指点,不胜感谢!

楼主:
没人帮忙?

网友A:
wincc的手册里面有详细的配置步骤,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也可以把图片发给我看看yzdatou@163.com

网友B:
我做过cp1430通讯。 可以把图片发给我robert511@126.com

网友C:
我做过115u通讯,不只是否一样?请将图片发到lwl1097@126.com邮箱

网友D:
可以发过来帮你看一下。 hunter033@sohu.com

网友E:
老兄,我做过WINCC的通讯,你要以把图片发给我JSCZTYL@YAHOO.com.cn 是否你的图有问题还是在通讯设置方面错了,我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尤其是S5系统,它是一个16位系统,与WIN2000系统的兼容性需进行处理。

网友F:
fastingly@tom.com 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G:
可以发给我,帮你看看!

网友G:
发过来吧!帮你看看~

网友G:
发过来吧!dlzhiyang@sina.com

网友H:
发一份给我,帮你看看《marrymeng@163.com》

网友I:
很简单,你把相关资料及要求发过来,我帮你!LINEKY@163.COM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这些天一直在出差,没有给大家回复,这里说声抱歉了!不过,在我们的努力下,通讯还是调通了,我们的主要问题主要是出在了外部硬件的连线上和1613的配置上。由于原来参考的资料都是1413的资料,因此没有配置好1613,把1613组态成configuration mode 后,再在NCM里进行配置后,问题基本解决了.另外我还遇到了一件事就是TSAP处我如果起的名字少于8位,通讯还是不能建立,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J(2006-12-29):
我有一套S5-135U PLC与WinCC连接,硬件是CP-143与CP-1613,请教通信高手该如何组态通信?本人相当着急,如有哪位高会的话,请来电:13459040669,有偿服务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