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检测压力时压力忽大忽小故障

楼主(2005-07-24):
求助我公司有液压系统,检测压力时压力忽大忽小,检测元件有:压力传感器经变送器到表头 请问是那的故障 .谢谢

网友A:
检测点有没有指针式压力表.它波动吗?

网友B:
也许加装一个压力表弯或是设置一下阻尼时间就可以解决

网友C:
请问用的哪里的传感变送, 可能是传感器没有经过阻尼 和限流处理 一开始就出现这种情况, 还是有用一段时间出现的情况

网友D:
压力变送器中有阻尼器,检查一下阻尼器中的阻尼油是否失去阻尼作用,如果有取压管检测取压管是否有堵塞。以上如果都排除的话看看工艺方面是不是发声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