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节能的技术交流论坛

楼主(2005-07-25):
变频器与节能的技术交流论坛,很多工控认为采用变频器就一定节能,然而在才用变频器以后有的节能效果不明显,有的反而浪费更多的能源。有关变频器的节能使用方面源与大家进行交流。

网友A:
然而在才用变频器以后有的节能效果不明显,有的反而浪费更多的能源。 这句话较难理解,请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B:
俺认为:相对于工频控制,变频控制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节能: 1、工频控制状态下电机会频繁启动的场合(例如每一、两分钟就启停一次):改为变频控制后会以恒定的低频运行,这样比电机频繁启动所耗费的电能要少得多。这种例子如:变频空调的设定温度和室外温度差不多的情况下,或者是制冷量很少的情况下,变频空调就体现了节能的优势。但是,这种情况下变频控制请注意:一旦频率低到电机对实际控制对象已经不做功时,必须停止变频器,否则浪费能源。 2、工频控制状态下电机做的功因为过大而被人为屏蔽了,采用变频后就直接调节而不用屏蔽的场合:例如风机采用工频驱动,因为调节温度会关小风管的阀门,这样电机做的一部分功就浪费了,采用变频控制温度,扔掉阀门,能量就这样节约出来了。 另外俺认为:如果由电机转化而来的能量没有被屏蔽(比如管道阀门关小),而且电机启动不频繁的话,采用变频控制没有多大意义的......

网友C:
一家之言!

网友D:
补充 还有采用消耗能量调速的场合,如异步电机变滑差调速

楼主(2005-10-21):
油田抽油机的电机通过变频改造,反而浪费许多能源。就是一例。节能不明显就很多了,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