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激光测距仪测量如何标定输出电流信号与液位高度的关系

楼主(2005-07-25):
采用激光测距仪测量液位高度,激光测距仪输出4~20毫安电流信号,该如何标定输出电流信号与液位高度的关系,在simulink仿真中该环节的模块如何表示,还望各位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A:
数显表的设定一般有,第一点信号输入值,对应第一点显示值;第二点信号输入值对应第二点显示值。我们的仪表标定有两种方式。一、输入信号标定方式,在零液位时,液位计输出0/4mA信号(可能有偏差,仪表会自动捕获实际值),显示值设定为0;在最高液位时,液位计输出20mA信号,仪表捕获该值,显示值设定为量程的最大值,即可。 二、是按照用户所提供的参数,按键设定,又叫盲设定,即我们已经知道0/4mA对应的液位是0米,那就把该信号对应的现实只设定为0,20mA对应的液位是最大值,就把显示值设定为最大值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