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COM口与PLC控制器通讯

楼主(2005-07-25):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COM),但有USB口。我想用USB口与PLC 控制器的串口 通讯。不过,我的USB硬件设备始终显示为没有找到驱动程序。 我笔记本电脑的USB设备有驱动程序。 请问: 我需要安装一个USB转COM的驱动么?我装过一个,不过安装后,我的机器总死机。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网友B:
我也遇到此问题: USB转COM口通讯线为BAFO牌的,在其网站上没找到能够下载的for WinXP的驱动程序.安装用于Win2000的驱程. 在S7v4.0中还可以一般通讯.但在其它组态软件中便差多了. 常有干扰和误读数,若画面/工程数据量大了,甚至根本便不能正常通讯......

网友C:
我不清楚你现在是现在是想用USB口与CPU控制器进行串行下载,还是与PLC的串口模块进行通讯? 机子死机,看看你现在使用的串口是否被系统占用,如果占用,那肯定会死机的! 你的PLC是西门子还是莫迪康?型号?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USB转RS232与USB转RS232C是不是一个东西?我用的欧姆龙的PLC,自动在线时能建立通讯,但是不能上传下载程序.装到三菱上便是通讯错误.该怎么搞呀?

楼主:
感谢各位的发言: 1、我机器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2、计算机的USB口,通过USB转串口线连接到CPU的串口。 3、我用的CPU是Rockwell Automation的Contorllogix控制器。

网友E:
电脑市场买一跟做工比较好的就可以了。我用过好多了。 不管是西门子的还是AB的PLC多没问题!

网友F:
到市场上买一个好的USB口转COM口的转换器(一头是USB口,一头是COM口),它里面带驱动程序的,肯定没问题,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G:
我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是联想E260,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由于没有COM口,所以到电脑市场买了一个USB转COM的转换器,只花费了40元,安装完驱动程序后,第一次和三菱FX通讯没有成功,提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于是考虑这是一个虚拟的COM口,需要在设备管理器修改这个端口,我把这个端口改为COM6,进行通讯,成功;在和触摸屏的通讯中改为COM4,通讯成功,看来这个端口在和不同的机器进行通讯要不同的设置,这就需要大家在使用中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