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PID控制的三项系数Kp、Ki、Kd有量纲吗?

楼主(2005-07-25):
PID控制的比例、积分、微分系数有量纲吗

网友A:
我的理解: 有。比如电流PI调节得到电压,设输入为电流调节误差,输出为电压的话,Kp的量纲显然为阻抗的量纲。

网友B:
大学教授说过:有量纲.

网友C:
这个玩意好象是拉屎变换后得出来的,量什么纲。

网友A:
Y(s)/E(s)=Kp+Ki/s, 时域离散化y(k)=Kp*e(k)+sum(Ki*e(k)*dt) 如果e(k)和y(k)量纲不一样,Kp,Ki当然有量纲

网友D:
它是随设备的特性与被测介质的特性的不同而变化的动态变量,可以有多个不同的组合。理解不同请参考

网友A:
我们说的是它是否有物理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