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送带传送的粉末流量该怎么测?

楼主(2005-07-25):
现在要测量传送带传送的粉末的流量,很多公司的流量传感器都是测液体或者气体的。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测粉末的流量的,或者有别的方案? 希望得到帮助,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是传送带传送的,可以检测他的重量.这种检测很普遍的.

楼主:
皮带的速度是可调的。 还有,如果检测重量的话,是不是用压力传感器就好? 皮带是运动的,传感器装在哪里好呢? 我是新手,问的问题可能幼稚~

网友B:
可以用三个测量距离的传感器测量与物料之间的距离,因为无聊在传送带上表面呈类抛物线型,用拉格郎日插值法计算出曲线方程,积分出截面积。结合密度和转速计算出单位时间的传送的重量。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有什么需要,是要测试皮带上有流无流还是要得到流量值大小, 我公司产品是做管道中气固两相流的流量,包括有流无流和流量率和流量值大小 有兴趣可以联系 0755-82947018-206 倪先生

网友D:
你可以用皮带秤计量,保证满足你的要求.皮带调速、下料不稳,没有影响。13835984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