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触摸屏

楼主(2005-07-25):
我现在用一个单片机来实现了控制,本来用户要求用液晶屏显示,现在又要求用触摸屏了,用单片机能不能控制触摸屏呀,怎么作? 弟兄们能给推荐一款么,尺寸大概在17寸显示器的1/4那么大把。 谢谢先,急呀!!!!

网友A:
也许我可以帮到你,但我只有5.7寸的.能把具体要求发给我吗? linh8278@yahoo.com.cn

楼主:
我要控制一台电机转的圈数,从触摸屏上设定需要转的圈数,到设定的圈数时把电机停下来。

网友B:
也许我可以帮到你,但我只有5.7寸的.能把具体要求发给我吗? senfalm0552@sina.com

网友C:
Hi!!!!也许我能够帮到你啊!!!我是专业做触摸屏的研发与生产的,我这里3寸到19寸的触摸屏都有的.液晶显示器也可以找到的.希望能帮的上你的忙. 详细质料请登陆: www.amtouch.com.tw

网友C:
我的E-mail:Richard@gktouch.com MSN: richard_zhao222@hotmail.com

网友D:
请教:单片机和人机如何实现通讯啊?

网友E:
WEINVIEW的触摸屏可以,加我QQ:27502661,我把通讯协议可以发给你

网友F(2005-09-03):
我们成功开发出单片机触摸屏控制系统,触摸屏系统具有汉字输入法功能。在医疗器械上稳定使用有1年时间。请点击www.lygtx.com或电话联系13003476776。

网友G:
用成熟的触摸屏技术就可以了选用232接口的HMI就ok了 用单片机的串口控制HMI应该没有问题把

网友H:
我们已经有现成的单片机和HMI成熟的方案,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