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模拟电流输出问题

楼主(2005-07-25):
各位我公司有三台ABB变频器。把模拟电流输出端(11、12端口)接至PLC使用。不知道什么原因9~12端口都烧被坏了。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是怎么接到PLC上的你检查了没有, PLC的模块你选好了么? ABB的输出电流是0-20 Ri=700欧 你的配置有问题

楼主:
谢谢山水。 PLC的模块没问题。ABB的输出电流我知道的。 直接接到PLC上的,都分别做了接地。

网友B:
是不是有跨接电压,我以前用的西门子调速器因为这个被烧过端口,有机会大家多沟通,邮箱meto11@21cn.com

楼主:
跨接电压?怎么讲?能说的清楚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