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253与安川连接方法

楼主(2005-07-25):
各位大侠,我是一个PLC新手,现在要做一个用SIEMENS的S7-200控制安川100W的项目,我用了位置模块EM253,可是不知怎么与驱动器连接,请指教。拜谢!

网友A:
用PROFIBUS模块,现成的有。也可用RS485,那S7-200就得用自由编程了

网友B:
PROFIBUS模块?这个模块是加给PLC还是安川伺服的?安川是支持PROFIBUS,但要通过PROFIBUS通讯模块,而且还要获得安川伺服的参数地址数据。。。 RS485?请问您安川驱动器的哪个口是RS485的?通常是RS422(某些条件下为RS232C),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PLC的那个RS485转换后和安川伺服驱动的这个RS422通讯,但仍涉及参数地址数据。。。 楼主已经用了位置模块EM253,还用什么通讯方式啊,直接把EM253的脉冲输出口和安川伺服驱动的脉冲输入口连接就好了。。。

网友B:
TO:PLC大菜鸟,您好! PLC侧的位置模块EM253的P0、P1是脉冲和方向输出口。。。 安川伺服侧的PULS(7)、/PULS(8)、SIGN(11)、/SIGN(12)是脉冲和方向输入口。。。 其他的注意事项就是EM253中的原点开关、正反转极限开关的连接、安川伺服侧的/S-ON(40)伺服ON、P-OT(42)和N-OT(43)正、反转禁止等信号的连接。。。 实际情况请您参照EM253和安川手册进行使用。。。

网友C:
凡夫俗子不平凡,说得好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拜谢凡夫俗子!我是第一次使用EM253,还是不甚了解。EM253中的原点开关、正反转极限开关在软件中如何实现?安川伺服侧的/S-ON(40)伺服ON、P-OT(42)和N-OT(43)正、反转禁止可不可以直接接输出口?

网友B:
EM253中的原点开关、正反转极限开关是外部检测开关信号的输入点,对应你设备实际的原点开关和正反转极限开关。。。如果您不需要设定原点和正反极限位置这3个I/O点可以不接。。。关于如何回原点,具体选择哪一种回原点模式可以在EM253使用说明中得知。。。 安川伺服驱动器的脉冲和方向输入点如何接,接到哪个具体位置,要看安川伺服驱动器的具体型号,我举例是安川εⅡ系列驱动器的接口,PLCEM253中有集电极开路和线驱动输出,同样安川伺服驱动器侧的输入也有集电极开路和线驱动形式,您只要将输出形式和电压对应好了,就可以直接接。。。 具体的脉冲的速度、个数、加减速是通过PLC内部专门为EM253模块配备的命令来实现的。。。 您必须参照EM253模块和S7200的使用手册来进行操作和编程,如果您第一次用而且手边没有使用手册仅仅通过这个论坛您很难能使用它。。。

网友B:
不好意思,更正一点错误: EM253的脉冲输出就是5V的信号,而安川的伺服通常就是接受5V的集电极开路信号。。。所以您可以直接接。。。 注意要点:接成共阳形式即将5V信号接给PULS(7)和SIGN(11),然后P0接/PULS(8),P1接/SIGN(12)。。。将两者的脉冲种类都设定为脉冲+方向。。。 安川伺服侧的/S-ON(40)伺服ON、P-OT(42)正转禁止和N-OT(43)反转禁止的输入电压是24V,而S7-200晶体管类型的正好是24VDC,所以就可以直接将PLC信号接到伺服的对应信号上,但记得要将S7200的24V输出点接到伺服侧的+24V(47脚)构成回路即可。。。

网友D:
很有用,凡夫俗子很认真,谢谢

网友E:
凡夫俗子厉害,谢谢,小弟受益匪浅

楼主:
非常感谢凡夫俗子!小弟佩服之极!

网友B:
不客气,只是给点建议,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F:
佩服!! 受益匪浅!!

楼主:
凡夫俗子,小弟愚笨,刚刚按您提示接好线:5V-P0+ - PULS(7);5V-P1+ - SIGN(11);P0 - PULS(8);P1 - SIGN(12)不知这样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B:
不对,P0+、P0-、P1+、P1-是差动线驱动输出形式的接线端子,。。。 5V信号接给PULS(7)和SIGN(11),然后P0接/PULS(8),P1接/SIGN(12)。。。将两者的脉冲种类都设定为脉冲+方向。。。这个才是集电极开路的端子接法,再不您致电西门子服务部或您的供应商确认一下,呵呵

网友G(2009-03-11):
凡夫俗子 ,牛!!!!

网友H(2009-05-04):
EM253与安川伺服接线,我接过

http://www.jinxincom.com

网友I(2009-06-29):
您好,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一下,本人正在学习中,非常感谢

网友J(2009-11-22):
你好各位大虾,EM253和台达ASD-S 接线方式有吗?还有直接用西门子226 Q0.0 和Q0.1 驱动三菱MR-J2S的接线方式有吗?发分邮件小弟mxhbest@126.com。我正在调试中,几天了电机还没有动起来啊。在崩溃边缘,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哈,方便的话直接电话给我指导下13817464515,万分感谢

网友K(2010-12-07):
不好意思,更正一点错误: EM253的脉冲输出就是5V的信号,而安川的伺服通常就是接受5V的集电极开路信号。。。所以您可以直接接。。。注意要点:接成共阳形式即将5V信号接给PULS(7)和SIGN(11),然后P0接/PULS(8),P1接/SIGN(12)。。。将两者的脉冲种类都设定为脉冲+方向。。。安川伺服侧的/S-ON(40)伺服ON、P-OT(42)正转禁止和N-OT(43)反转禁止的输入电压是24V,而S7-200晶体管类型的正好是24VDC,所以就可以直接将PLC信号接到伺服的对应信号上,但记得要将S7200的24V输出点接到伺服侧的+24V(47脚)构成回路即可。。。

脉冲输入解释的很对,  可 40   42  43  这些管脚是接受漏型信号    而非源型,,,所以  , 普通的PNP西门子PLC ,输出点,不可以直接驱动安川伺服驱动器,    253 上的DIS启动点,倒是支持漏信号,但是它的电压是5V  不知道是否可以在T1上外接24V电源,,,请真正做过项目的同志来解释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