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PLC编程电缆

楼主(2005-07-25):
请教各位:SIEMENS S7-200 PLC的编程电缆可否自己制作,怎样连接呢?多谢 lin04.wang@samsung.com

网友A:
这种线很便宜呀,不要这么麻烦吧, 要的话,找我:13757756119.0577-61312559

网友B:
买一个232转485的模块,485的+接3,-接8!

网友C:
我制作过,并检验通过,用PROTEL制图,你能打开吗?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

网友E:
罗清扬:能否把图发我一份啊? richnet@163.com 谢谢

网友F:
罗工:能否把图发一份给我?谢了!

网友F:
罗工:能否把图发一份给我?谢了! zhangzhengwang@yeah.net

网友G:
罗工:方便的话也发一份给我吧! chenping123@mail.china.com

网友H:
新沧海一笑说得很对,我就是这样连接的

网友I:
罗工:能否把图发一份给我?谢了! s0ny@tom.com

网友J:
罗工:能否把图发一份给我?非常感谢!!!    zhangmin163@eyou.com

网友K:
罗工:能否把图发一份给我?非常感谢! YWW91@SINA.COM.CN

网友L:
很简单的,就是一个RS232/RS485的一个半双工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