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选型步进电机

楼主(2005-07-25):
我手头有一个实验设备的项目,要用到步进电机,要求是2-4 N.m,由于是首次接触不知道如何选型?请各位高手指点,选型应该注意的问题!

网友A:
查收你的邮箱,以跟你发了些资料

网友B:
1,精度要求,一般来讲,步进电机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丢步会很关键的话,最好选伺服。 2,要求的电机转速,如果超过500转/分,那你可能最好选伺服。 3,国产步进电机已经做的很不错拉,但对负载最好有一个比较大的富余量,这样才可以避免丢步问题。其他没什么,步进电机比较简单。

网友C:
应该说步进电机在速度不高时性价比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两相的,不论是频繁正反转,还是单方向转,都可以实现。你用的2-4NM的是比较常用的规格,你可以向供应商借一个试试。

网友D:
500转就需要伺服,说的国产步进驱动技术太落后了吧

网友E(2005-11-10):
2-4 N.m只有86电机能做到静力矩为2-8N.m
如果需要和我联系01082772558 13521687025 吕智

网友F:
通过查步进电机的矩角特性曲线和矩频特性曲线就知.

网友G:
负载惯量要不要考虑呢?太大了也没办法定位!

网友H:
步进电机的系统选型其实很简单:1)根据负载和传动方式确定所需步进电机的扭矩;2)根据系统的定位精度和电机的电流指标来确定需要配置驱动器(主要是看需不需要带细分功能).同时要参考电机的矩频特性曲线.斑竹可以将具体的系统设计要求放上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

网友I(2005-12-17):
"斑竹可以将具体的系统设计要求放上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
应该是"楼主可以将具体的系统设计要求放上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
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