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加热管短路检测。

楼主(2005-07-25):
各位大虾,现有一问题请教:就是电加热管在电镀液槽加热,操作员要手动提工件,为了安全,要求有检测加热管断路或短路的功能,如出现以上故障,立即断电并报警。怎样检测?电路是用可控硅、按触器、温控表控制,必要时可加PLC。谢谢!

网友A:
控制方法很多的.就看使多少钱了.至于要检测电加热管,用万用表或摇表测量引线对外壳的电阻值.电阻值越大,越理想.

楼主:
每槽的电热管功率为10KW左右,想用380V控制,用三个电流互感器检测每相电流,AD模块连到PLC中,通过编程来实现,但有120个槽,可能用10个PLC控制,这样成本就很高,想改用220V的加热管,请问220V和380V控制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你可以用带断线报警的温度控制仪

楼主:
TO 利洲闲人:谢谢!但是客户要有当加热管工作中有短路时,要有报警并切断电源,我是想用电流互感器来检测,当电流比正常大一倍时就切断接触器和可控硅.断路时,电流比正常值小,也可通过PLC编程发出报警,提醒用户.请问有其它方法可实现此功能?有100个槽要加热,即单相的话要100套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