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1与三肯SPF比用在供水上哪个质量好?(两个变频厂家和经销商勿进)

楼主(2005-07-25):
ABB401与三肯SPF比用在供水上哪个质量好?(两个变频厂家和经销商勿进) 我们想确定供水设备的变频器,主要是质量方面的比较。请各位专家提点建议,最好用过这两种变频的,先谢了!

网友A:
ABB的我用过,质量还可以,可参数设定感觉不怎么方便;三肯没有用过,不能提意见。有机会大家可以多讨论,互相学习进步。

网友B:
我们现在供水上一般用三肯的,abb的我感觉使用太麻烦,显示器太小,不方便,三肯质量还行,abb价格还高。从使用说明书可看出来,三肯调试使用方便,abb的说明书你慢慢看吧。

网友C:
目前国内最好的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是丹麦丹佛斯VLT7000变频器,内置多泵控制功能,性能非常稳定,多泵切换时有延时接入功能,如果大家感兴趣可到工控网或bianpin.com网站了解相关信息,有需要了解具体应用信息的同行可直接和我联系.我的联系电话:13953218559

网友D:
变频器VLT7000不错,第一台测试在我公司做的,转眼它的功能更强了,有无负压供水,消防供水,自动轮换定时,并且界面好,调试方便。如有疑惑,请致电老张:010-68683326;

网友E:
401停产了 现在是510了

网友D:
楼上的不是510是550,

网友E:
就是510 510是用来代替400 平方转矩负载专用的550是另外一款矢量控制用来代机械负载的

网友F:
ABB参数设置繁琐,而且价格相对较高,但保护功能要好一些,能更好的保护电机,建议使用ACS600

网友E:
先寒一个 说abb变频器繁琐的人可能根本没有好好用过。abb只要设置99组参数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G:
abb机器硬件好,三肯软件好.ABB抱价高(转的多),三肯好应用.

网友H:
都好,根据用户的要求选用吧.

网友I:
三肯的我没用过.但是艾默生的TD2100或EV2000,西门子MM430,MM440,ABB的400,600我都用过,调参很容易.大同小异.恒压供水有些参数换任何一种牌子,那几项你都的调.只不过习惯而宜.

网友J:
zhengzheng说的没错,我们EV2000,ABB400,ABB600,ABB800,富士都用的。

网友K(2005-08-24):
您说的是故障率哪个高吗?还是综合对比?

网友L:
三肯没用过.但是艾默生的TD2100,ABB的400,600,800都用过,调参大同小异.ABB设定因需要设定不同参数组的参数,显得麻烦一些。

网友M:
见义用ABB,恒压供水就要个可靠性,三肯最大的弱项就是可靠性低。我曾经用过十多套三肯,百分之三十会有问题,主要表现在容易报警,

网友N:
我这坏掉的SK有一大堆了,呵呵呵-----------------

网友O:
我所在的公司用的ABB的较多。我是刚毕业的工控小鸟。在论坛上还请各位前辈们公正一点。也好让工控网在哺育下一代这方面做得更突出。谢谢啦!

网友P:
三肯调试使用方便

网友Q:
星河SD-5L4T-S供水专用的性价比好,可以直接替代三肯的。如有需要可以联系13760445460、杜先生

网友R(2006-03-24):
ABB的更新太快,不适合

网友S:
选三肯的三肯用在供水上很不错

网友T:
刚巧这两种变频器我都用过!我觉得三肯的用在恒压供水上面比较方便!特别是供水控制板很有实用价值节省了PLC,ABB变频器我认为调试方式有他独到之处,在远程通讯上面三肯非常差,而ABB的不错!
三肯同其他同类品牌没有价格优势.

网友U:
当然是ABB的要好一些了:一、首先是质量要好的多,硬件故障极低;二、ABB的软件功能也比较强大;三、三垦离小犬存一狼太近,建议抵制!

网友V(2006-06-30):
400足可以了,以前用过。可停产了。

网友W(2006-08-04):
ABB调试简单,参数整齐,不错,支持。抵制日货。

网友X:
支持烽火。ABB还行,ACS401停产,替代品是ACS510。国产的也不错。

网友Y:
我觉得ABB的变频器用在供水上那就是浪费,ABB的价格多高,参数调试麻烦,我所接触的在供水项目上用的比较多的变频器是富士,价格和质量在进口品牌中口碑很好,还是富士的变频器好

网友X:
抵制日货!

网友Z(2006-09-08):
ABB的,不用加模块即可实现2台泵自动定时巡检功能。自动换泵,定时可调。

网友AA:
ABB510系列本身自带应用宏,用起来很方便的,可以自动导泵,循环软起.价格相对来说也不算太高了.

网友AB:
供水三垦好用,有供水基板,可代替PLC

网友AC:
ABB最好是别用,你要很NB的话我也不拦着。

我是做LG的,也爱用不用,
不过供水我觉得的用什么都行。就是要找一个设置方便的用。

网友AD:
哪个都不错的,只是希望大家在选择哪个产品的时候,除了好用和价格再考虑一下个人气节与爱国热情。给日本人赚钱制造导弹?日本人一直在歧视中国人。中国人看的多的是日本人的东西好,在这种时候不太在乎日本人有没尊重我们自己。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我是卖台达的。。

网友AE(2007-01-31):
其实我也是一个爱国者,不过公司里的供水系统是厂家做的,用的是三肯的变频器,一拖三,循环软起,用远传压力表控制,我发现他根本不节能,不用水时还输出三十赫兹左右来保持压力,正打算改为有睡眠功能的,不知大峡们能出招吗?当蓝不要花钱的了?

网友AF:
日货不用

网友AF:
拒用日货!

网友AG:
国产变频器质量也不错的,试试吧。

网友AH:
抵制日货!小日本的东西多好也不用!!!!

网友AF: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用用看就知道了

网友AI:
抵制日货那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但是在变频就水泵来讲,还是ABB的ACS510比较好,价格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高,而且ABB的售后服务也是非常好.不信的同行可以去试试.

网友AJ(2007-03-03):
510的最多可控制7个泵

网友AK:
什么变频器都是一个样,最重要的是价格跟质量过的去,还要看本身有没有能力去设计,还是多学点真本事为好,只要对方不指定用的产品,有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AL:
三垦得比较合适

网友AM:
我们vacon就是以前ABB做变频的那帮人搞的,价格和三肯差不多,和ABB 一样有风机泵上的应用宏,很方便qq514295677

网友AN:
别说哪家的好!其实所有的品牌的质量都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AF:
确实好用,性价比高

网友AF:
很好用,性价比高!

网友AO(2007-09-07):
硬件上:ABB标配内置电抗器,滤波器不加任何扩展板就可以做到PID控制.也可以实现PFC和SPFC控制.
软件上:说到调试,用过了才知道!不管什么变频调试的就那几个参数.
都不难.只是ABB把所有参数都设定好了!只要选择你需要的宏.按照该宏的接线方式接线.就非常容易!
三垦我用了200多台,我不做评价.要知道买什么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不是我想选品牌是甲方在选!我左右不了甲方!如果我是甲方,我用我自己做的变频!

网友AP(2007-12-17):
都是一样的。钱多的时候可以买功率大一点的。ABB用习惯了,调参数是容易的事。轻载应用,差别不大。

网友AQ:
日货
少用为妙

网友AR(2008-10-23):
我是专业做变频恒压供水的,用过很多品牌变频器。三肯的质量明显没ABB的好,参数设置也不简单,关键它是日货,我鄙视它!ABB的质量玖是好,调试并不像说的那样复杂,把宏选好了就能用,功能也很多,我挺!

网友AS:
三肯的我没用过.根据用户的要求选用吧.

网友AT:
我顶ABB的产品,虽然说在价格上是贵了点。但是使用者就是需要质量优越,性能稳定。不然单单是故障照成的停机损失费用就远远不止ABB多出来的价钱了。

网友AU:
这两种我都用得很多,三肯的4KW以上的在一拖多上(加一块基板),加泵时特容易报警,越大越不好用,但用与恒压供水很方便,很便宜,ABB的510质量还行。但用在一托多上好像比、不是太方便。

网友AV(2010-05-12):
本人有一台ABB401的机器,9成新,30KW,价格4300需要联系我:13793239073

网友AW:
三肯好用 使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