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P5511/5512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5-07-25):
使用CP5512连PLC,在运行状态,如果插在300或400CUP上的MPI口时,没有任何问题;当连在分站的profibus-DP时,插入的一瞬间会引起PLC的误动作。是不是和分站连接时必须将PLC停止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

网友A:
一般要求是先把cpu停止然后接通dp网络,再启动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