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密码

楼主(2005-07-25):
我用的OMRON PLC程序有密码,但不小心弄丢了! 现在PLC里的程序没办法读出和修改,请教各位高手, 有没有办法去掉密码?

网友A:
我有办法

楼主:
请问该怎么办?楼上的?

网友B:
我也有办法啊 只要给我两快PLC和一个编程器,有事给QQ 252623482 你是那的啊

网友B:
我能解除密码呵呵 有事MM我啊

网友C:
我可以帮你解,但是你要把PLC寄过来才可以,请与我联系。

网友B:
其实PLC程序的密码不难解 只是需要时间把了啊呵呵

网友D:
没有太大的把握啦

网友B:
不是把 没把握的是我怎么可能说啊 我在一下午的时间就能解开啊 只要给我一个没加密码的PLC,和变成器就行了啊

网友E:
哥们,如果在合肥地区,可以找我

网友F:
这个肯定可以办的,很好做

网友G:
把你原先的程序复制到PLC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