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SAMI STAR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7-25):
求助 我厂有一台ABB Sami Star 1000kva变频器,以前每次启动都会出现FL01故障码,但reset后能够正常启动。近日启动时出现FL 05故障显示,经查是输出过电流故障,无法启动。经清扫后变频器后,恢复正常,但几天后再次出现此故障,查找不出原因,一直无法启动。望各位高手能给予指点。多谢! 我的邮箱:lijg@zzwater.com.cn

网友A(2010-09-18):
更换IGBT模块板吧,年久老化,过流检测保护不精确了。

网友B:
很可能是chopper部分的二极管老化性能下降引起。1000KVA的功率器件是GTO.

根据ABB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模型,建议做预防性维护,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