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专家指导SIEMENS M44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7-25):
向各位专家请教两个问题!我们公司使用多为SIEMENS M440、430变频器。当电网上出现故障,导致电网电压突降,时间大概为几百毫秒,使变频器内部欠压保护动作停车。但还有很多不是变频控制的电机的接触器基本不动作。由于我们公司用变频的电机多为重要场合,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造成全厂停车,损失巨大。我是个新手,对变频器不了解,请各位专家指导。还有个问题是变频器经常出现F0002报警,但是当时电压也不高,可能为直流问题,请各位高手指导,多谢!!!

网友A:
f0002是过电压 检查以下:1: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的名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流回路的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而且要正确的进行了参数化 3:坡下降时间必须与负载电压匹配 4:求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制制以内

楼主:
多谢上面这位高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改变变频器参数,当低电压发生的时候让变频器延时1秒左右再启动低电压保护呢?

网友B:
你的电压下降很多吗?是因为电压波动停机,还是因为电压过低停机啊?

楼主:
电压下降很大,但是还没有到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释放电压,是由于电网上某点短路导致整个电网电压突降,时间很短,又恢复正常

楼主:
shuaishuaiben您好 能跟我具体讲解一下吗,我的邮箱xiaobai334@126.com,希望以后多向您请教

网友C:
西门子有一个瞬时掉电检测参数(具体我不清楚了),你改大点试试有没有效果。你们厂的电网应该着手改善,这样时常短时掉电停车引起的尖峰电流对设备和控制器都不好,你可以问问高手

网友B:
你去西门子的网站上下一个M430的手册吧,具体的我记不清了,手册里面讲的很详细。还有你电网的短路问题不能解决吗?要治本啊!

网友D:
电压波动不大的话,加补偿电容,一般能解决问题,我做工程遇到过440这个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不是我们厂的电网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四回路供电,电网上是双回路内桥供电,在10KV母线上还有我们厂的两个发电机组自备电厂进线(目前电厂只开了上了一台机组),可是这是整个电网出故障,把整个地区的电压全部拉下来了。我们公司是连续性生产的化工企业,就因为只有300ms长的时间的低电压就把几个关键设备的变频器跳掉。使整个厂的生产停掉,一次损失最少就是几十万。就这样的情况今年就有5,6次了,唉,没办法啊

楼主:
电压波动比较大,大概能降一百多伏,能在变频器内部控制回路上加补偿电容吗?我对变频器不了解,只知道输几个常见的参数。我想变频器可能有个检测电压的回路,有过加延时等构想。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加,再说运行设备也不让乱动,私营企业就是这样,能马上开起来就开起来。具体的问题等开起来后又没法查了

网友E:
不是电网的问题,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对这也不太懂呀,我也是刚接触啊!你可能不我知道还要多呀!有什么事你就发E把 我的baeeq84@163.comQQ252623482

网友F:
何不尝试一下直流供电呢?

楼主:
我觉得也是变频器的自保护功能,但是绝不是个体现象,因为一旦“晃电”全厂的变频器全部跳掉,还包括巴玛格的专用变频器

网友D:
做个实验,拿台机器屏蔽F0002,看能不能正常. P2100=2 P2101=0 如果机器好了,请支吾一声.我想应该有效,我试过的

楼主:
变频之子大哥,能不能跟我讲一下P2100和P2101的内容是什么,当P2100=2、P2101=0分别代表的是什么状态,我查了说明书了,但是还是不是太明白,多谢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好多次F002 的故障,将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延长了好多还是不行。

网友E:
硬件故障,F0002不能屏蔽

网友H:
大多数改参数是能解决的.看一下与F002有关的其他参数设制,看看440手册.

网友I:
我这M440的变频器也出现过F002的故障,如果你运用在大转矩负载的情况下,由于减速时的转动惯量教大,很容易出现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不知你采用那种制动方式如:接外部制动电阻也称能耗制动,还是回馈制动。建议你采用能耗制动方式,可有效避免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如果你已经采用这种方式,那么你的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的选型上有问题。注:动力制动必须使能。小型M440变频器有内置的制动单元,外接制动电阻就行了。

网友A(2006-01-10):
制动电阻因该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