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电极的材料选择

楼主(2005-07-25):
如何选择电极材料:   应根据被测液体的腐蚀性来选择电极的材料,请查有关防腐蚀手册,对于特殊流体应作试验。   含钼不锈钢(0Cr18Ni12Mo2Ti)   硝酸、室温下<5%的硫酸、沸腾的磷酸、蚁酸、碱溶液,在一定压力下的亚硫酸、海水、醋酸      哈氏合金C   哈氏合金B(HC、HB)   海水、盐水      钛(Ti)   海水、各种氯化物和次氯化盐酸、氧化性酸(包括发烟硝酸)、有机酸、碱      钽(Ta)   除氢氟酸、发烟硫酸、碱外的其余化学介质,包括沸点的盐酸、硝酸和<175℃硫酸      铂(Pt)   各种酸、碱、盐,不包括王水      如何正确选择内衬材料:      应根据被测介质的腐蚀性,磨损性和温度来选择内衬材料。      天然橡胶(软橡胶)   1、较好的弹性,耐磨性和扯断力   2、耐一般的弱酸、弱碱的腐蚀   测水、污水      耐酸橡胶(硬橡胶)   可耐常温下的盐酸、醋酸、草酸、氨水、磷酸及50%的硫酸、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的腐蚀,但不耐强氧化剂的腐蚀   测一般的酸、碱、盐溶液      氯丁橡胶(Neoprene)   1、极好的弹性,高度的扯断力,耐磨性能好   2、耐一般低浓度的酸碱、盐溶液的腐蚀,但不耐氧化性介质的腐   <80℃;   测水、污水、泥浆和矿浆      聚胺脂橡胶(Polyurethane)   1、极好的耐磨性能   2、耐酸、碱性能差   <40℃   测中性强磨损的煤浆、泥浆和矿浆      聚四氟乙烯(PTFE)   1、耐沸腾的盐酸、硫酸、硝酸、王水、浓碱和各种有机溶剂   2、耐磨性能好,粘接性能差   -80~+180℃;   测浓度、浓碱强腐蚀性溶液及卫生类介质

网友A:
thank! I need it now!

网友B:
不错,和我单位的一样,嘿嘿!

网友C:
对尿素溶液和液氨应选哪一种呢

楼主:
尿素最好用聚丙烯、PTFE、VITON, 铝、不锈钢、丁钠橡胶、氯丁橡胶也可以用。 氨水最好用环养、铝、铸铁、不锈钢、氯丁橡胶、PTFE、陶瓷,铜和VITON肯定不能用的。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请再明确一下液氨(纯氨,不是氨水)应选哪一种呢

网友D:
衬里材料还可以选用国外的涂料,普通涂料一样施工,能耐0-99%硫酸,0-37%盐酸,所有浓度烧碱等的腐蚀,下面图片是我为广东某化工厂做的液位探头,施工简便,成功代替原有的聚四氟乙烯PTFE衬里(点击或将以下链接copy到IE地址栏即可以看到图片)http://www.sensor.com.cn/cobbs/uploadImages/20058110525366337.jpg email:anticorrode@hotmail.com

网友D:
to a88 无水的液氨腐蚀性不强,一般3系列的不锈钢就可以了。 不必防腐。

网友E:
哈氏材料的电极一般加多少钱?钛金的电极又是多少钱啊??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可是液氨的电导率太低,很多厂家的电磁流量计测不了,而且对环境要求很高,测量易受噪声影响

楼主:
对的,氨水的电导率在浓度为8.03%的时候最大,也不过1us/cm多一点,好像没有哪个厂家能测,另外如果各位知道各家产品的电导率确切数值,麻烦各位赐教一下。

网友C:
耐氟的腐蚀 应选用什吗材料呢?先谢谢了

楼主:
铝、不锈钢、特富龙就可以了,VITON慎选。

网友C(2005-09-17):
电磁流量计能否测量液氯或氯气(没见到选用),若行的话,应选何种电极材料及 衬里材料 谢谢

网友G:
100%的浓硝酸,应选何种电极材料及 衬里材料 谢谢

网友H(2009-04-10):
不错,比较详细,收藏了

网友I(2009-07-23):
丙烯酸能否选用电磁流量计,能的话,选用何种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