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300 用接近开关测速度

楼主(2005-07-25):
有个问题想高手请教: 为了在触摸屏上设置和显示电机速度,用SIEMENS300PLC,程序如何做? 条件:用接近开关测电机速度,控制速度方法是用SIEMENS300PLC的模拟输出信号给变频器。

网友A:
不知测量在线速度还是电机的速度,如果是有变频器的话,变频器本身的ENCODER更准确一些. 如果是没有带编码器的话,可以做一个打有小孔的均匀轮盘,看一圈几个洞再由接近开关捕捉脉冲后,计算出角速度.

网友B:
何必那么复杂地去编写程序呢?我们有现成的产品,美国进口,性能绝对一流。即控制了速度,又能显示,还可以把信号变送输出或RS232/485通讯输出给PLC或其他设备。

网友C:
接近开关的反应时间好象不能满足,测速的要求。要用电涡流的

网友D:
有变频器就简单

网友E:
如果是没有带编码器的话,可以做一个打有小孔的均匀轮盘,看一圈几个洞再由接近开关捕捉脉冲后,计算出角速度.

楼主:
TO:PLC行者: 用ABB变频器,触摸屏是SIEMENS,PLC是SIEMENS300, 用接近开关,条件就这些。测电机的转速!PLC的程序我不知道怎么做,信号如何采集?

网友F:
如果低速的话,可以利用上升沿计数(每60秒钟有多少转)。

楼主(2005-09-08):
林中小鸟: 上升沿程序如何做?能否给我做一个,我现在急需,谢谢

网友G:
这应该是闭环控制电机速度问题。首先先确认一下事宜: 1、接近开关测的应该是减速机输出后的线速度,其方法参考上面。 2、注意接近开关特性,否则开关可能不能通断 3、注意PLC的I/O反应时间和接近开关反应时间,及扫描周期时间 4、接近开关计数用来反馈实际速度,那么设定速度是靠什么实现的呢?

楼主:
to老工控: 我现在用SIEMENS300PLC的系统,是由原来的单片机改装而来的,接近开关还用以前的(由单片机控制时测速用的接近开关)接近开关。我想应该满足要求。而设定速度是靠触摸屏与PLC的通讯来完成的(即在触摸屏的界面上设定速度)。老工控:能否给我做一个这方面的程序,我的E-MAIL:TDF168@163.net

网友H:
不知要达到什么性能? 如果要求实时精确显示,用接近开关不太现实,而且如果转速高的话还要加高速计数模块。如果负载稳定,并且显示要求不高的话,用变频器输出信号直接换算就可以了。

网友G:
如果你确认硬件没有问题,我可以给你个思路。 1、如果开关用于检测减速机输出轴的速度,且速度不太快的话,没有问题(可以不用高速计数模块),你可以将开关接到PLC的输入点,调整到最大速度,如果PLC在程序中可以检测到脉冲的话,硬件就没有问题。 2、软件。1)先确定采样周期(比如T=10秒,下同)。用此接近开关的上升沿进行计数,计数值存入DB1.DBW0.采样周期时间到后,定时器的上升沿将当前值送入DB1,DBW1,定时器下降沿将DB1.DBW0清0,同时将定时器复位,继续计下一个采样周期。此时,你要对DB1.DBW1进行处理 2)DB1.DBW1存放的是单位时间(比如采样周期为10s)内减速机运行的脉冲数。考虑到一般速度单位是“米/分”折合到分钟数后,相当于一分钟减速机运行的脉冲数为:6乘DB1.DBW1。送入DB1.DBW2. 3)根据机械设计齿轮等参数,计算出1个脉冲相当于多少毫米,存入DB1.DBW3,就可以知道当前采样周期内的速度为:DB1.DBW3 4)设DB1.DBW10为触摸屏设定的设定速度值。其与DB1.DBW3进行比较,得出差值,再与设定值进行“代数加”,得出调整值。调整值换算到D/A模块的分辨率,分辨率限制数值后送入变频调节速度。 注意:1、最大速度---50hz----最大分辨率(如16384) 最小速度---25hz----最小分辨率(如8192)(此为工艺要求最小速度) 2、因为D/A模块都有上限和下限,必须对传入D/A模块的数值进行限定:调整值分辨率大于D/A的分辨率时,送最大分辨率,调整值分辨率小于系统要求分辨率时,送最小分辨率。 3、变频器相应参数要进行调整 4、上面“代数加”的意思就是当设定值大于实际值时,相当于速度比设定值慢,就要在设定值基础上加上差值后,送入D/A模块进行调整;当设定值小于实际值时,相当于速度比设定值快,就要在设定值基础上减去差值后,送入D/A模块进行调整。当然如果相等时,差值为0,直接使用设定值 5、为了使变频器速度不至于忽快忽慢,可以对差值进行限制,比如除2或除3等

楼主:
TO老工控: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介绍,我收获很大,我回去安你的思路做一下,如有问题,还向你请教,可以吗?感谢!很感谢!!

网友G:
没有问题。 一定要注意一点:计算时"单位"一定要统一,才能换算!!!

楼主:
to 老工控: 你好,我把我的硬件介绍如下: 1,变频器:ABB ACS140 2,触摸屏:SIEMENS TP170A 3,PLC:S7-300 CPU313C 接线如下:1,变频器的主令信号(AI1)与变频器的模拟输出AQ0相接. 2,PLC的I0.0与接近开关相接,接近开关检测电机主轴上的 凹凸轮信号(电机转一圈,带动凹凸轮转一圈,给接近开关两次信号,即接近开关指示灯亮两次),来测电机速度. 3,触摸屏与PLC 以RS232通讯.(其中,触摸屏有一界面为:设定电机速度:****RPM(转/分下同) 实际电机速度:****RPM 电机的最大速度是1350RPM 但我实际要求电机速度为750RPM) 现向你请教如下问题: 1,你说在软件中“先确定采样周期(比如T=10秒,下同)”。那我在软件中采样周期如何确定啊. 2,“用此接近开关的上升沿进行计数”指的是加计数器S_CU指令吗? 3,那用哪种定时器定时啊? 因为S7-300,我刚接触,以前没有搞过,提出的问题对于你来说可能很幼稚,让你见笑了.你上面说的都很专业,我还是不是很清楚,你能否给我做个这方面的程序,让我拿着程序和你上面介绍的方法对照学.这样看起来可能容易接收!不知可否?主要的就是300中的指令OB FC FB的应用,谢谢!!非常感谢!!! 再次谢谢 我的 E-MAIL;TDF168@163.NET

网友G:
1、采样周期的确定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因为每一采样周期进行一次速度调整。所以如果太大,可能很长时间才能调整一次;如果太小,检测到的脉冲值可能误差比较大,另外还有编程方便的问题,我的经验:6~10秒 2、上升沿指的是接近开关接入PLC的I0.0点,在计数时,使用I0.0的上升沿进行计数,指令应该是POS指令(不用沿的话,如果开关接通,每一扫描周期都会计数)。至于使用计数器,还是“加1”指令看你的习惯了(我习惯于加1指令) 3、定时器使用普通的定时器就可以。 由于此程序是5、6年前编的,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很抱歉!,不过仍有问题的话可以将你的电话发到后台,我给你打。

楼主:
to:老工控 你好! 甚感你的真诚! 按你的方法我把POS程序做了一个,但用仿真软件运行时, 出现系统故障(SF指示灯亮)! 我知道我的程序有问题,但不知道错在哪。我单位S7-300程序都没做过,又无法和他们交流,但领导又在催我,我真的 没办法,只好求你了! 老工控,你能否把我的问题当着你的项目,把程序给我 做一个,好吗?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但对我来说是比登天还难!谢谢,我在上海,你在天津吧,有机会到上海来出差,我请你喝一杯! 谢谢!

网友G:
感谢你的信任,系统SF灯错误应该是系统故障(system fault),有可能是计算错误(比如数据没有限制其大小、加碱时超出允许范围,也可能是你计数的时候没有使用边沿计数)。 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没法替你做,不过仍有问题的话可以将你的电话发到后台。(也可以将程序发到我的邮箱1234zzf@sohu.com),我帮你看看

楼主:
to:老工控 你好,不好意思,现在才回答你,我已经把程序发给你,希望你查收,感谢你给我改一下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G:
邮件已回复,请查收! 注意:DB1.DBW0包括DB1.DBB0和DB1.DBB1,而DB1.DBW1包括DB1.DBB1和DB1.DBB2 所以用DB1.DBW0就不能用DB1.DBW1,而只能用DB1.DBW2

楼主:
to:老工控 你好,邮件已收,甚是感谢。我现在认真看一下,有问题再请教,好吗?

楼主:
TO:老工控 你好! 我把你的程序已下载到硬件PLC上,好象有点情况,具体情况我已经把程序发给你了,另有注释,请你在百忙之中查收一下。谢谢!

楼主:
我从网络学了不少知识,为了感谢网络,我要免费赠送一软件:PLC-300的仿真软件,只要大家们留下你的E-MAIL,我会免费邮寄给你

网友I:
谢谢上面两位,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技术,wxkewei@yahoo.com.cn

网友J:
谢谢zzf2008beijing@163.com

楼主(2005-10-31):
to:老工控
你好
我以前的邮箱密码被盗,现在的邮箱地址:tdf168@sina.com
已给你发了一邮件,请查收,谢谢你
,很感谢

楼主:
wxkewei@yahoo.com.cn,zzf2008beijing@163.com
你们好PLC-300的仿真软件已发,请你们查收

网友G:
to:午夜飞行

1,下降沿信号M10.2始终不能吸合,导致计数器无法复位
2,送给触摸屏数据无法确认

回答:
1、M10.2不接通是因为定时器的上升沿M10.1和下降沿M10.2所使用的中间存储位都是M10.0,这是不允许的,应将(p)M10.0或(n)M10.0修改为其它值就可以了
2、送给触摸屏的数据应该在PROTOOL里确认,你可以在PROTOOL里定义所显示的实际速度和设定速度。

楼主:
   to:老工控
你好,我已经给你邮件了,请查收

网友K:
老工控、午夜飞行:你们好!
看到以上贴子,获益非浅!本人是一个初学者,渴望得到帮助,不知能否将以上程序传给我?好好学一下,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bijingqun9600126.com

网友L(2006-01-22):
你们两位给我很大的启示,收益非常的!我现在非常需要PLC-300的仿真软件,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给我记呢,因为这贴的时间较长了,呵呵!E-mail:shuyin2222@etang.com!谢谢!

网友M:
甚是感人!谢谢工控这个平台.  鼓掌!!
受益匪浅.具有教育意义!
E-mail:lasser2126.com

网友N:
甚是感人!谢谢工控这个平台

网友O(2006-03-28):
这个帖子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帖子,感谢老工控和午夜飞行为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网络让我们除了技术还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P:
  今天才来到工控平台!受益非浅 真很感谢
   网络上能学到的 在自己的身边是很难接触到的!
   我以前遇到个师傅 他怎么也不肯教 问什么都是看书去!
    真的谢谢大家之间如此的坦诚!

网友P:
TO:午夜飞行
    能将你做的那个项目发给我吗? 我是个初学者想通过具体项目来提升自己,公司让我做S7-300、伺服和HMI,可自己真的不懂,推了几次 现在想好好的学学。望能给我发份!
   十分感谢!!!
    jsyczxd@126.com

楼主:
我们的程序现正在调试状态,SIEMENS300 用接近开关测速度程序现在已经编好了,现场发现误差在正负1r/m左右。等调试基本完成后,我把程序发给你们

网友Q(2006-05-07):
谢谢大家啊!
请问接近开关可以作为计数器使用吗?adwqer123@163com

网友R:
接近开关当计数器用是没有问题的,你用上升沿加1就行了

网友Q:
to:午夜飞行
你好!
我是一名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学生,现在做的毕业设计遇到了和你很相似的问题,由于是毕业设计,没硬件的实际资料,因此对我来说这是很难的,你能不能把该接近开关的有关参数和它与plc的硬件连接图发给我好吗?
如果可以的话,顺便把相关的程序也给我吧
我将不胜感激!
我的e-mail:adwqer123@163.com

网友Q:
请问这里有没有对整流和直流调速比较有经验的师傅啊

楼主:
to adwqer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79357
这里面有相关的程序,请你看看
硬件接线很简单,就是几个输入点

网友S:
用接近开关来测速电机效果不会太好,而且3k以上分辨率的接近开关价格不划算,信号处理也是个问题,信号失真度大、稳定性也不好。还是用旋转编码器效果会好一些。而且高速计数模块价格不菲。用接近开关的话只能在额定转速加强数字滤波处理,快速变速过程信号真实度差。

网友Q:
午夜飞行
谢谢啊!

网友Q:
to午夜飞行:
我看了,不过好像没有啊

网友T(2006-06-15):
你好老工控:
请问接近开关与施耐德plc的硬件怎么连接,

网友G:
to 工控维护工:
施耐德的哪种PLC的哪种输入模块和什么接近开关相连?
请说详细点,便于大家帮你出主意。

网友U(2006-10-12):
to:午夜飞行
你好!
我是一名搞电气维修的,以前只是修,而没有想到自己做程序,现在很想学习这方面的技术,你能不能把你用接近开关测电机速度方面的资料(包括接近开关的有关参数和它与plc的硬件连接图以及相关的程序) 发给我好吗?还有您说的S300的仿真软件也能给我一份吗?
我将不胜感激!
我的e-mail:chiancw@126.com

网友V:
受益啊! 谢谢老工控。

网友W:
to午夜飞行
我想要一套S7300的软件和仿真,另外你如果需要ABB的话可以与我联系,邮件回复.

网友X:
用接近开关不行,得用编码器

网友Y:
搞不懂,为什么一定要用接近开关,又麻烦,又不省钱,作为测速装置,未免过于简陋,呵呵。方案由问题。

网友Z:
可以用那种霍尔原器件的接近开关,价格不贵
在盘上打孔,1440r/m的打一个孔差不多了,如果打一个孔读数明显不准的话建议加一个减速机,减低其频率,要确保plc的扫描频率要比接近开关的扫描频率快!根据传动比和轮子的大小可以算出电机速度,至于用编码器价格太贵,太浪费了
只有这个程序太简单了,是个人都能编
有接触过ceba这个牌子喂丝机的同志都应该很清楚的

网友AA:
谢谢CYH_CW@YAHOO.COM.CN

网友AB:
to:午夜飞行
你们两位给我很大的启示.我现在非常需要PLC-300的仿真软件,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给我发。我将不胜感激!
我的e-mail:zhanghang17295@163.com

网友AB:
to午夜飞行:
今天才来到工控平台!受益非浅 真很感谢.我现在非常需要PLC-300的仿真软件,能给我发吗?我的e-mail:zhanghang17295@163.com.

网友AC:
复杂吗?不复杂

网友AD:
"就这样了"
说的是啊

网友AE(2007-07-01):
我遇到难题:用s7-200和一个接近开关计数,电机轴速约1450转/分,画面显示只动作了一次.不知这么高的转速是否不能测,还是接近开关反应不过来.我无这方面经验.劳烦高手指教,急.

网友G:
霍先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 17:19:00
我遇到难题:用s7-200和一个接近开关计数,电机轴速约1450转/分,画面显示只动作了一次.不知这么高的转速是否不能测,还是接近开关反应不过来.我无这方面经验.劳烦高手指教,急.
-----------------------------------------------------------
一般不能直接安装在电机输出轴上,应该安装在减速机输出轴上

网友AF:
支持老工控,谢谢你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AG:
请教:我厂采用2线接近开关+300PLC(siemens)关断直流电机.(剪切用),最近经常出现剪刀不规则抖动。
请问是什么原因?我上班不到2个月。真的很菜.希望各位帮忙.谢谢了.

网友G:
多谢楼上几位,不一一打招呼了

网友G:
to 国丰:
1、2线开关漏电流较大,建议改为3线制
2、检查接线是否牢固
3、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H:
可以直接连

网友AI(2007-08-01):
受益非浅!同时谢谢老工控!
另请教各位高手!
我所用设备是通过液压系统带动一个驱动轮,然后驱动轮通过一些中间环节把小车弹出去.每次从启动到停止最多1.8秒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检测转速和达到设定转速时要及时输出一个开关量关断设备.因为虽然驱动轮达到的最高转速只有600r/min,但此时小车的速度已经达到28米/秒.加速度为1~2g(系统要求设定的转速为580r/min,此时小车速度为26米/s).所以测速和和关断的时间响应要求较高(如果有0.1秒的延迟,速度就增加了约2米/s,所以希望达到社设定转速能够在ms级内输出开关量),不知道能否可以,请您再指点一二.

网友Z:
TO:霍先生
是不可以用普通的接近开关的,必须用霍尔元件的接近开关,而且你的开关装法是不正确的,直接装在主轴上面的话接近开关的扫描频率已经超出了PLC的扫描频率,导致读数不准确产生很大的误差或者读不出数,上次我调喂丝机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把主动轮的直径加大或者加减速机,那样效果会比较理想而且很经济

网友AJ(2007-09-09):
现有一种齿轮传感器,频度可达到20K,

网友AF:
建议此贴加"精",我们单位就用到了接近开关测宽度.很经典呀!

网友AK:
向 老工控学习,

网友AL:
给我发一分啊,谢谢, twdut@163.com

网友AM(2011-04-05):
求S7-300CPU314-6CG03接线图

网友AN:
TO:午夜飞行

能把您的PLC-300仿真软件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E-mail:dylei629@163.com

网友AO:
以前用过三菱PLC,利用高速计数器输入端口使用过

网友AP(2012-02-01):
我也有此问题想咨询  谁能给我解答啊 我的QQ号543470869 挪威森林   请高手加我

网友AP:
能不能把你用接近开关测电机速度方面的资料(包括接近开关的有关参数和它与plc的硬件连接图以及相关的程序) 也发给我一份好吗?我的邮箱smxblove@yahoo.com.cn

网友AQ(2013-12-17):
学习了,以后要常来,不错的地方

网友:
、采样周期的确定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因为每一采样周期进行一次速度调整。所以如果太大,可能很长时间才能调整一次;如果太小,检测到的脉冲值可能误差比较大,另外还有编程方便的问题,我的经验:6~10秒 2、上升沿指的是接近开关接入PLC的I0.0点,在计数时,使用I0.0的上升沿进行计数,指令应该是POS指令(不用沿的话,如果开关接通,每一扫描周期都会计数)。至于使用计数器,还是“加1”指令看你的习惯了(我习惯于加1指令) 3、定时器使用普通的定时器就可以。 由

网友AR(2018-11-28):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确认硬件没有问题,我可以给你个思路。 1、如果开...

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