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07-25):
向各位请教几个问题:三菱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是否应该以加减速基准频率为基准,高中底速变换具有唯一斜率;使电机停止有几个信号(比如急停和减速停止),分别有什么作用? 下面的叙述是否正确?参数假设:高速50HZ、中速30HZ、低速10HZ、加减速基准频率50HZ、加减速时间50秒。1、 由高速降为中速用20秒;2. 由中速降为低速20秒;3、 低速到停止10秒;4、 高速到停止50秒……。

网友A:
三菱A540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是以参数20所设定的频率为基准。出厂设为“50”。

网友B:
我是新手 请问装变频器一般要多大的余量? 如4台5.5KW的电机(即22KW)要用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谢谢

网友C:
一般5.5KW的电机配5.5KW的变频器就可以,如果负载量比较大或满载比较平常可以选大一等级的变频器

网友D:
4台5.5KW的电机如果平常都工作在额定电流以下而且所有工况下4台电机的总电流不会超过额定总电流的90%,请直接选用22KW的变频器。 如果不能确保它们实际工况下的总电流的最大值,请务必选用大一档的变频器。

网友E:
急停:是出现异常时的紧急停止 减速停止:是正常停止

网友F(2007-07-20):
选用大一档的变频器。

网友G: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