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采集卡PCI9810异步和同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7-25):
对于采集卡PCI9810的异步和同步,我一直搞的不太清楚是怎么会事,说明书上好象就没有对异步和同步解释过

网友A:
一般的 DAQ 卡都只用一颗 ADC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作信号转换, 并用一颗多工器作通道之选择与切换. 因为只有一颗 ADC, 所以各通道之间无法同时取样, 会存有时间差,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异步. PCI-9810 带有 4 颗 ADC, 可以同时对 4 个通道取样. 这应是所谓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