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7-25):
请教电磁调速电机1.5千瓦,配摆线针轮减速器, 减速比为30:1,那个生产单位有,电机与减速器直接联在一起,我不需要中间连接件,可直接作为一元气件来安装使用.减速器输出轴在4.7rpm连续运行时,是否能可靠运行.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

网友A:
请问什么电机叫电磁调速电机.

网友B:
交流电机在变频调速普及之前倒是有一种交流电机加电磁离合器的调速系统,可能楼主说的是这种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