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的概念是什么

楼主(2005-07-25):
请问,描述数据采集时有多少通道的指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通道是对应一个传感器吗?比如说测量振动信号,要测量3维的振动信号,就是3通道,对吗?

网友A:
是的, 一个通道对应一个传感器, 也就是一个通道对应一个信号源.

网友B:
在测振方面是这个意思,一般所谓的三维是指垂直、径向、水平三个方向,在实际测试过程中至少需要三个传感器。对应数采仪器也就是至少需要三个通道!

网友C:
一个通道可以采集一路信号。如果是3轴的震动传感器,就需要3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