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请问谁知道pt100和pt100.1区别?

楼主(2005-07-25):
如题,同样温度的电阻值一样吗?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有人说是二次表设置有没有小数点的区别,用的都是pt100的热点阻。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仪表的分度号和量程设置 PT100 =分辨率为1度,-200度到600度 PT100.0=分辨率为0.1度,-199.9度到200.0度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样说来用的测温元件都是pt100的热电阻了,是吗?

网友B:
你说的很正确。

网友C(2005-09-12):
那作者说到的pt100.1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