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谁能说一下平行导线通同向电流两导线相互吸引的步骤

楼主(2005-07-25):
如题

网友A:
‘吸引的步骤’指什么?

网友B:
高中物理

楼主:
呵呵,没有说清楚,是判别相互吸引结果的步骤。

网友C:
一根导线通了电流,在其周围空间以光速建立磁场,在另一导线处此磁场对这根导线作用洛伦滋力。同样的过程使第一根导线也受到洛伦滋力,两个力方向香反,都指向另一条导线,表现为两条导线相互吸引。

楼主:
能用简单的右手螺旋定则先判断出产生的磁场,然后再用左手定则判断通电导体的受力方向行吗?第二步我就无法判断了,我判断出的受力方向是一样的,判不出时互相吸引的。

网友D(2007-12-01):
第一,建立一个模型!一根产生磁场,一根在磁场中受力!
第二,熟悉左手和右手定责
(力向左甩,电向又甩)!

网友E:
1根通电 另外1根不通电 就不用判断方向了。
力是相互的,不能说通电得吸引了不通电得,是魅力四射互相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