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环境下,必须用ni的硬件吗?

楼主(2005-07-25):
请问:labview环境下,必须用ni的硬件吗?

网友A:
当然不一定都要用NI的采集卡,只要有labview运行环境就行了.以下两款采集器都可用 labjack u12 (1550元) DSS14(980元) LabJack U12主要性能和特点如下: ·12位、八个单端或四个差动的模拟量输入 ·±10伏的模拟量输入范围 ·具有可编程放大器,增益为 1,2,4,5,8,10,16 或 20倍 ·采样速率可高达8000赫兹(在短时读模式下)或 1200赫兹(在连续读模式下) ·支持软硬件定时采样 ·支持触发采样 ·2个模拟量输出 ·20个数字输入输出口(每个口的速率可达到50赫兹) ·1 个32位计数器 ·具有看门狗定时器功能 ·是个使用方便的PnP USB设备 ·一个USB口可以连接80个LabJack从而组成庞大系统 ·百分之百的软件控制,没有任何跳线或开关 ·不需要外部电源 ·提供完整的驱动软件和一些应用软件 ·包含LabView 和VB程序 ·可在视窗操作系统 98SE,ME,2000 或XP上使用 ·详尽的中英文技术文档 ·CE认证产品 ·可在工业温度范围内使用 ·包括所有连接缆线和接线端口 ·大约尺寸为10cm × 15cm × 3cm ·有OEM板,为您的产品提供计算机接口 DSoundStar主要性能指标: ·14,30,62路直流模拟输入; ·±5伏输入范围,或4-20毫安电流输入; ·输入范围可扩展; ·最高采样频率可达1000Hz; ·利用声卡16位的采集精度; ·可支持高达10兆欧的输入阻抗; ·通用的动态链接库; ·具有连续读取功能; ·利用计算机巨大的内存; ·可进行软件触发采集; ·接线板配有用户可以自定义的低通阻容滤波电路; ·接线板上提供用户可使用的正负电源和精确的参考电压; ·具备输入保护措施; ·可以进行远距离传输; ·包括所有配件; ·可以在任何Windows版本下使用; ·提供完整的驱动软件和一些应用软件; ·包含LabView 和VB程序; ·可在工业温度范围内使用; ·详尽的技术文档和全面的技术支持。 请到http://gx.gongkong.com/user/customer/product.asp上查看 联系邮箱 support@ade-tech.com 电话 0591-83840887 您留个邮箱我把其使用说明书先发给你

网友B:
不用,有很多厂家的硬件都支持labview,当然,有些好用有些不太好用。主要看你的要求和选择的产品。

网友C:
不用,很多厂家已经为他们的产品提供了labview下的驱动,按说明书安装使用就可以。

网友D:
可以不用硬件 但是在MAX中就无法看到了 用Labview开发只能用厂家提供的dll来做 而Daqmx好多东西就不能用了

网友E(2005-10-14):
只要有LV驱动就可以用的 放心大部分卡都知道LV

网友F(2020-06-15):
阿尔泰科技的采集卡也是支持labview的

网友G(2021-09-15):
研华  是德  泰克  好多的 NI官网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