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科隆雷达料位计的问题

楼主(2005-07-25):
各位同行大家好: 本人搞了一个工程项目,采用科隆公司的雷达液位计,测量范围0~7米,采用内供电24v.dc的数字显示仪,本人以为一般的为两线制,而实际到货的情况时:该雷达需要单独供24v.dc,在输出4~20mA.DC信号,这样从设计角度带来一下变化:电缆少一个,增加稳压电源,数字显示仪的接线方式变化,科隆的变送器是否有这样的?所订货的型号大概是:BM100A 了解的同行给与答复,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对你的描述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希望能进一步沟通 然后看看能不能帮帮你 0516-3845092 3851408贾文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雷达夜位计需要两根电缆,一根单独提供24v.dc电源,另一根输出4~20mA电流,科隆公司的产品,到底有没有这种变送器? 该液位采用光柱显示仪进行显示,该表带24V.DC供电功能,上润公司的WP系列(两线制),按照两线制的接法大致是这样的:表24V.DC的+接现场变送器的+,变送器的—接表ma输入+,ma输入的—接24v.dc的- 按照以上到货情况成立的话,光柱显示仪24v.dc电源直接接现场变送器的电源,现场变送器输出信号直接接显示仪的信号即可 这种变送器以前没有接触过,如果真有的话,这种接线方法成立吗?

网友A:
两线制仪表 只需要2根线 这两根线既是供电 又是4-20mA 信号 定货的时候你应该和科隆弄明白 你是要两线制的 雷达 还是要四线制的雷达,或者说:科隆应该告诉你他们要供应给你 两线制的 雷达 还是要四线制的雷达 如果是 两线制的雷达 就不存在什么 "两根电缆,一根单独提供24v.dc电源,另一根输出4~20mA电流," 而你用的WP 大家都非常熟悉, 你说是两线制的 哪就对了啊, 接上去就可以了 啊 呵呵 我估计你看WP表 看糊涂了 把人家带24V 输出的 意思弄错了, 如果人家表带 4个 24V输出 你是不是 就要定 5根电缆 的雷达 ??

网友B:
楼主搞错了,BMIOOA是四线制,按你给出的条件,应选BM102量程是0-24米,其它指标区别不大,可要求供货商更换。

网友C(2006-06-29):
你好!我想购买夜位计传感器,要求精度高,测量准确。

网友D:
致:梦雯
 具体要求?
 工矿参数?
量程,精度,测量介质,接触式测量,还是要非接触式测量等等。
QQ:329360862
MSN:shihonglai@hotmail.com
Skype:letsgo1234

网友E:
   科隆液位计有两线制4-20MA的,你订货的时候订错了,如有不明,请来电13724879977  邮箱:shixianghong@163.com

网友(2013-04-04):
四线制是一根是电源线,给料位计提供DC24V电源,另一根是信号线,是料位计输出模拟信号4-20mA,按你说的这根信号线正极接到光柱显示仪正的信号端,负极接到光柱显示仪的负的信号端,因为光柱显示仪是有源设备,还给它单独提供电源。

网友F(2013-06-03):
您是什么型号的雷达液位计?

网友G:
是哦,你的问题太泛泛了,需要具体的技术参数

网友H(2013-07-15):
你好,BM100A是四线制仪表,即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线。

如果你需要两线制仪表,科隆的OPTIFLEX导波雷达系列和OPTIWAVE非接触雷达系列都是两线制仪表,即电源和信号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