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S0.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

楼主(2005-07-26):
台达VFD-S0.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按键设定都不起作用,求高手指点,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查修电源,可能是电源电压低造成

网友B:
通讯故障

网友C:
欠压、继电器没吸合?

网友D:
我见过一次.是传输线断了一根.你检查一下键盘传输线.不知道别的原因会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E:
可能是5V供电电压偏低引起的,把5V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F:
靠!是电源板的问题了就先检查5V,+_15V,是控制板的问题了先看看24M的晶震吧,是CPU 不工作了

网友G:
先查+_5V,+_15V电压是否正常,那路偏低,则更换相应的滤波电容,一般就是+_5V电压低至3.6V左右引起CPU不工作。

网友H:
这个我修多了,拿来我帮你搞定 lzy0378@126.com

网友I:
同意毕庆民意见

网友J:
我见过一会不过是电源部分有问题,检查一下5V和15V电源

网友K:
我帮你搞定:031183919468

网友L:
赞成DELTA的意见

网友F:
美猴王:是孙工啊!你还好吗?有空多联系!037166203590 QQ:450580650

网友M:
看看是否有办法让存储器复位,从新读程序后,有可能解决.

网友N(2005-11-15):
同意赵秋兄弟的看法.

网友O:
 操作模块---CPU通讯故障可能性大,5V,15V电压正不正常先查,再查操作模块---CPU光藕,光藕坏了。我刚修理过二台同样为面板全显示的机子,结果是通讯用的光藕坏了,更换就OK了。

网友P:
这种是电源板引起的,我修过许多台此类故障,也就是输出板与CPU板之间的那块板啦,不信你拿一个好的对换一下,保证好

网友Q:
你好!
你的变频器会显示四个8这个是什么问题的啊
这种情况是冲击才会导致会出现四个8
你把电源关了你在开起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R:
电源坏了

网友S:
我也觉得可能是键盘连接线的问题!!!

楼主:
里面进水了,现在用电吹风吹干了还是不管用呢,可能是内部电源有问题,就是不知道烧了什么东西。
型号:VFD002S21A   输入1PH 220V  输出3PH 220V  功率0.25HP

楼主:
    各位变频高手,请赶快支招啊。急啊!有长沙的代理商吗?

网友T:
找武汉中达得人呀!

网友U:
同意毕庆民的意见

网友V:
把开关电源及驱动上的滤波电容换掉就行,这种故障以前修过。

网友W:
台达-P是11KW有2块CPU板出售,同行价300元,013757388502

网友X(2009-08-11):
不是通讯线路故障,应该是电源板引起的,检查+5V,+15V电压是否正常,那路偏低,则更换相应的滤波电容

网友Y(2011-09-03):
CPU  不工作 检测CPU晶振两端对地电压 以及CPU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