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300,400的区别

楼主(2005-07-26):
向大虾们请教:s7200,300,400之间都有什么区别?分别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一代一代的升级啊!200的CPU和I/O是在一起的,点数固定。300则是独立的,你可以任意组合,根据你不同的需要,很方便,功能也很强大,至于400顶级了!

网友B:
主要是应用对象不同.300用在千点以内的场合,计算别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