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相交流电机启动时间估算

楼主(2005-07-26):
交流电机的启动时间是一个变量,会随输入电压和电机本身参数变化,但在工程实践中有无一个大概的经验值呢,请各前辈赐教!我本人认为可以简化为一个模型,可以认为电机为空载,三相电通过空开供给定子电的一个瞬动过程,请各电机学行家指教

网友A:
很粗略的估算可以这样,电机的启动转矩M Nm, 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I KgM2,电机的空转速度V m/s,则空载启动时间T=V×I÷M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是在降压启动中星角转换时间是否也有一个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