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 v6.0 下如何打开 wincc v5.0编辑的项目

楼主(2005-07-26):
请问在winccV6.0下如何打开WINCC V5.0编辑的项目?当打开时系统提示要用到项目编辑器,这个编辑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网友A:
安装了wincc5.0的Sybase文件后,在wincc6.0-Tools菜单里有一个Project Migrator 选中你要移植的项目

楼主:
谢谢楼上,我在移植之后抱错还是打不开.

网友B(2005-11-02):
在项目移植时提示找不到archiv路径,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C:
因为你哪个项目已经是6.0的了 ,你 可以再找另外一个5。0项目试试

网友B:
回fax:应该不是的,我们之前用的是5.1的

网友D:
我的也是
ODBC出错!!

网友E:
我的也是!!!ODBC出错!!
xp系统,新建项目时显示“0x80004005:未指定的错误”不能建立。

网友F(2005-12-14):
在WINCC6.0里再安装SQLANWHERE(WINCC5.0里面有)然后用6.0的移植工具再进行移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