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谁家有单相转换成3相电的电源?

楼主(2005-07-26):
谁家有单相220V转换成3相380V电的电源?容量1KVA即可

网友A:
单相输入的变频器,要求负载三相平衡

网友B(2005-10-08):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用单相输入的变频器后接一个220/380V的三相变压器就解决了.. 费用在3千元左右..

网友C:
需要帮助联系13361907602

网友D:
差不多,不过变频器载波频率越高越好,最好在16K,我用三菱作一个,载波频率只有15K,噪声太大,换成16K就没有问题了,不过载波频率16K的可是没有几家?不过即使是1KVA,也需要至少1.5或者2.2KW变频器!

网友E:
什么意思啊输入220变频器输出接220/380

网友:
士林变频器可以使220V输入380输出,我们用的很好.

网友F:
朝阳有,不过价格好象不便宜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按你们所说,这种电源可与工厂的三相380V电源一样使用吗?我是作为试验室的三相电使用,后面的负荷,可能变频器,可能数控伺服等等,行吗?

网友G:
做一个单相/三相逆变电源不是更好.用三相逆变电源改更简单.

网友H:
好像用个单进三出的稳压电源就可以吧 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0512-66993246 潘先生

网友I(2005-11-09):
联系一下朝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