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abview

楼主(2005-07-26):
为什么我安装了labview6。0后 在vb中使用labview的控件还是会提示只能用5分钟啊?请教高手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用的是LabVIEW的试用版 或者是Measurement Studio可能 它是有5分钟运行时间的限制的

楼主:
我装的labview是用一个正版刻的,有注册码的,应该不是版本问题,请问Measurement Studio问题的话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Measurement Studio是专门为了在vb、vc开发中提供 NI的控件的,NI是拿出来卖的 所以这个问题你可以联系NI的市场部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