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DAQBenchv2.4

楼主(2005-07-26):
安装DAQBENCH v2.4中文版本(正版,有注册号)后,原在2.3版本下编译的EXE文件无法正常使用,一直显示为没有注册,只有4小时使用。不知为什么?要如何解决?

网友A:
重新引用2.4版的控件。重新编译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凌华的技术员说是V3.2没有删除干净, 要格掉系统,重装。~-~...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楼上朋友,注册号能告诉我吗?我也想用 DAQBench,先谢谢了!

网友B:
楼上朋友,注册号能告诉我吗?我也想用 DAQBench,先谢谢了! QQ:7608071

网友C(2005-12-23):
楼上朋友,注册号能告诉我吗?我也想用 DAQBench,先谢谢了!
dunwa@163.com

网友D(2007-06-08):
注册号能告诉我吗?先谢谢了!我用的是V2.42版本
zhzjjx@tom.com

网友E(2007-07-27):
怎么样才能买到正版的DAQBench啊?

网友D:
TO:徐亮:
我公司就有卖。QQ;40666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