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ab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7-26):
最近碰到一个ab powerflex 400变频器的问题,经常发生hw overload错误,电缆绝缘测试没问题(500V兆欧表)。但是换一根电缆有好啦,老外说变频器输出电压很高的,我觉得不应该阿,直流侧高点是有的,但是输出应该不会阿

网友A:
ab powerflex 400 现在是台达OEM的产品,和1336的有差距哟!过载了

楼主:
可是为什么换一根电缆就好了呢

网友A:
那就是干扰吧,什么电缆

楼主:
两次都是屏蔽电缆

网友B:
PowerFlex 400是AB设计,台达代工,和OEM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A:
ab老兄是不是不明白ODM和OEM的意思吧

网友C(2005-09-05):
to delta 你这么说是扁ab呢?还是扁台达(delta)阿?

网友D(2005-12-28):
这里专家不少,看看有没有谐振问题?你发生过载时的频率是多少,设个跳跃频率试试。

网友E(2007-06-05):
寻求售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销售合作
为了扩大公司的知名度和销售额,特寻找工控领域销售技术能手和终端客户合作,共创辉煌!我公司主要销售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产品,价格优惠,有意着请与我联系。合作成功者会有丰厚的提成。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26499482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sztianxiang.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wwwwangxiang@163.com

网友F:
A-B Power Flex 700变频器故障一例:30KW回转冷却窑主驱动电机,在频率19.7以下,轻载跳车.故障代码24:减速禁止.是因接地线不良引起.由于接地不良引起直流母线电压浮动,在低负荷时母线电压升高致使变频器停止工作.

网友G:
我看主要是外围设备的干扰和接线的问题,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H(2007-09-18):
PF400是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其他场合最好不要用。PF400过载,情况很多的,一般情况下是负载过大引起的。外部环境你去看了没,会不会机械问题?是在启动的时候过载还是运行的时候过载?你可以把滑差补偿取消掉看看。要是启动时候过载,要把start boost这个参数稍微调大一点,或则把转折电压稍微调大一点。
浙江华章电气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黄高锋
0571-88994499-812

网友D:
过载是个I2t的问题,要注意监视电流。
如果换了电缆好了,你看电流有没有变化呢?
跟过电压没关系。
你说的是F12故障吧?

网友E(2008-03-31):
我司1336PLUSII系列变频器2008年有特特价格,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tianxiangauto.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tianxiangaut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