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拖潜水泵问题?

楼主(2005-07-26):
大虾们,恒压供水控制器控制一台西门子MM420-4KW变频器拖一台3KW潜水泵恒压供水,不带载显示一切正常,手动改变压力信号,频率调节也正常。但是一带载就只在最低频率晃悠,咋回事? 变频器只设定了电机参数、加减速时间、控制端子和控制方式(V/F),其他都是出场参数!

网友A:
看PID的I 是否为无穷大

楼主:
外部PID,参数免整定的

网友B(2005-09-26):
参数设定问题,用PID控制好些,重新设定PID各参数.

网友C:
兄弟没有经验吧!功率小了!至少 5.5KW,估计还勉强!

网友D:
变频器还是慎选西门子的,可能是启动最低电压或者中间电压设置有问题

网友E:
不是西门子的变频器不行,而是选型不当,对潜水泵以及其它一些特殊电机的起动电流比普通电机的电流大,在应用时要考虑留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F:
用了一段时间了吧,如一年。有个另件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