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elta-V DCS 究竟如何?

楼主(2005-07-26):
DELTAV 这几年买得挺火,请有使用经验的同行发表一下观点. 谢谢!

网友A:
我曾经很早就开始做DELTAV,也做了好几个项目,我觉的这个系统的软件跟其他系统比也不差,就是硬件比较差,因为卡件和控制器是MTL公司OEM的,损坏率较高。另外硬件的很多指标跟主流DCS比也低一些。

网友B:
炼油、中氮、电力有使用案例,大化肥则没有使用案例,对现场的仪表、阀门的诊断功能较强。

网友C:
系统软件不可非意,但是就价格和备件简直就是............唉. 软件好用,硬件一般,价格过高.特别是软件授权和点位授权 不适合私企

网友D:
其实各家的产品现在都差不多的,只是使用习惯问题,可能用惯了DELTA-V产品就感觉很好,可是对于一个新手来说都是一样的,现在性能基本上都差不多,只是价格上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