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5000p9s故障

楼主(2005-07-26):
运行无输出,显示频率为0。

网友A:
先看看说明书,再把情况说得更详细一些。 是第一次运行,还是原先正常运行,后来出现了故障? 运行指示灯是否亮?频率设定对吗?……

网友B:
说具体点

网友C:
说具体一点,先把参数恢复出厂值,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反应,换个控制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