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称重传感器的信号处理

楼主(2005-07-26):
请教高手: 悬梁臂式称重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仅有零点零几毫伏,怎样才能将其放大到几百毫伏呢?要求+5v单电源供电,失调电压小,精确。不知道INA128可不可以用单电源供电。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称重传感器的信号一般不会这样小的。零点可能是这样的零点零几毫伏,但是在满量程式应该比较大的信号,5VDC供电时,因该有10mv吧!

楼主:
我用的是YZC-1R量程为5kg的称重传感器,5VDC供电满量程输出电压是4.7mv左右。要求能分辨1g的重量,所以自然要处理零点零几毫伏的信号了。

网友B:
购买运算放大线路,OP353,OP370等等。我们有进口的称重仪表,16位A/D,96X48的面板,红色LED显示(绿色可选),显示亮度可以调节,工程单位标签背光灯。欢迎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