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在工控的应用

楼主(2005-07-26):
继电器知识可以向我请教!

网友A:
我想了解一下,中继作为在PLC的输出端作用是什么呢? 好多传感器之类都说有电压输出型,继电器输出型的,继电器输出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A:
PLC的输出端信号,大概有多大呢?是不是一定要中继放大点信号呢?

网友B:
TO 爱梅 1、你问的问题不是继电器问题。 2、继电器输出是一个开关接点,输出时接点闭合。 3、电压输出及集电极开路输出请看PLC说明书。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