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5-07-26):
请教各位高手用行程开关作原点开关可以吗?重复精度有多少?

网友A:
你如果要求精度不高是可以的(重复精度几个MM甚至更大),单靠行程开关做原点重复精度不但不高而且没谱,随着回原点的速度不同其重复精度也不同,速度越高,精度越差,所以一般不用这种方式。可以借助编码器的原点索引信号C(有的叫Z)同行程开关组合回原点,才会有精度而且基本不受回零速度影响。

网友B:
如果回原点的方式正确,大概是几丝到十几丝之间。看一下本版精华贴,有关于回原点的详细讨论

网友C:
刘兄说的对,看你的控制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2008-05-13):
一般不会用行程作原点开关的,精度太低了,我一般用U型光电

网友E(2009-03-22):
行程开关一般起到限位,做原点开关没有精确点,误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