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送线

楼主(2005-07-26):
一使用漆包线的机器,需要间歇性的供线。请问何种设计可以满足供线及时,使漆包线没有张力?还有,要考虑供线的线轴直径的变化(使用时线轴将不断变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没有卷取的设备,只有放线的设备吗?那就是用主动放线了,恒转矩控制,间歇性的供线,加定时控制了。

网友B:
使送线轴线速度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