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05-07-26):
请教关于伺服电机定位问题:三个电机,1个主机驱动,1个X轴驱动,1个Y轴驱动,要求根据主机位置1圈30(或更多)分,不等分,其中XY轴电机根据给定的位置转动到相应的位置,主机速度估计为120转/分。请教解决方案!目前伺服采用J2S,配FX2N+10GM,不知道系统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应该如何?请高手赐教!!主要考虑位置准确以及速度! 联系:E-mail:mail372@yahoo.com.cn QQ:48147139

网友A:
这么低的转速为什么不选用直流力矩电机呢,这种电机转速低,力矩大,可长期堵转,响应也挺快,定位准确。qq:15104456